求助:6206A芯片品牌?

楼主(2013-02-05):
d:\我的文档\桌面\新建文件夹\C694510000\修改

楼主:
增加图片

网友A:
买小日本torex的就不会错,国产质量不敢保证

楼主:
追问:此款IC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B:
微盟ME系列产品ME6206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
根据自己经验,应该是个LDO
开狗搜“6206 3.3V LDO" 马上就看到ME6206了
话说此类的LDO 真是一大堆啊,经典型号就是1117。国内大多都是仿制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