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2511充电模式选择问题

楼主(2013-02-05):
(无正文)

网友A:
只需要按照数据手册中的典型应用来接,TPS2511内部有芯片自动检测模式的。具体可查看14页。是根据所接的设备来决定的。比如是IPHONE 还是IPAD,会选择不同的控制模式。

网友B:
其实这个模式是和你的 充电器有关
充电器有这么几类
1、电脑输出给你的TPS2511
2、ipad充电器输出给你的TPS2511
3、iphone充电器输出给你的TPS2511
4、其他手机充电器D+D-短路型的输出给你的TPS2511
5、其他手机充电器D+D-开路型输出给你的TPS2511

其中,PC的D+D-电压好像是一个高,一个低来着,PC的输出电流通常认为是500mA
IPAD的D+D-电压是2.xV的电压,一个高,一个低,网上有资料。新的IPAD充电器的输出电流通常认为2.1A
iphone的充电器输出也是D+D-一个高一个低,但是和ipad又不一样。并且iphone的充电器输出电流为1.0A
其他手机充电器D+D-短路型通常是输出电流1.0A
D+D-开路型 很多种可能了,不过其输出电流通常都是大于500mA的

所以,这里的TPS2511会根据D+D-的电压情况和连接情况 吸收不同大小的电流。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市面上几种USB输出电流接口。
典型的分别是 500mA输出,1000mA输出,2100mA输出,其他类(大于500mA)输出。

为了匹配这些充电器而不让充电器在超载的情况下使用。

用电设备根据 D+D-的 电压、连接等情况,选择不同的工作电流。

网友C:
电脑USB口数据线上有电压,单纯的充电器没有

网友D(2016-08-19):
你好,看到请回复我,想请教你关于TPS251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