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脉冲射频信号补充完整呢?

楼主(2013-02-05):
就是相当于13.56M的正弦波,以100Khz频率出现,这样一个信号,有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将这个信号补充为完整的13.56M信号呢?
多谢大家。

网友A:
1.   锁相环。

2.  13.56MHz的窄带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锁相环。

2.  13.56MHz的窄带滤波器。

您好,锁相环在信号为空的时候会输出什么信号呢?
窄带滤波器在信号为空的时候输出不应该依旧是空么?

求解答,谢谢啦。

楼主:
好像明白了点什么。。貌似需要从频谱图上来看滤波,而不是时域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锁相环在信号为空的时候会输出什么信号呢?
窄带滤波器在信号为空的时候输出不应该依旧是空么?

锁相环在信号为空的时候仍然输出13.56MHz信号。

窄带滤波器在信号为空的时候输出依旧是13.56MH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