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可配置高低电平开关状态检测的实现

楼主(2013-02-05):
菜鸟向大家请教一个电路设计问题。

在开关应用中,开关的一端有可能连接到高电平也可能连接到低电平。
我的想法是,对于前者,在开关的另一端接下拉电阻,这样一来,开关打开时,输入为低电平,开关闭合,输入高电平;
对于后者,加上拉电阻。

问题是,如果不确定开关的一端连接的将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何设计一种电路来适应这两种情况,而通过软件来配置选择?

网友A:
不需要加上拉,下拉啊。单片机口可以直接识别高低电平啊。直接将“开关”接入单片机即可。

楼主:
微控制器的GPIO能容忍的输入电压在0V和电源电压附近,而输入的电压可能有二三十伏,暂不考虑尖峰干扰。

开关的另一端可能接到高电压或地,前者的状态有两种:高压和悬空,后者有:低压和悬空。目前我自己的理解是要适应三种状态:高、悬空和低,因此我的设计还被束缚在上拉和下拉上。

网友B(2014-06-15):
使用稳压管扛高压.

网友C(2024-06-07):
楼主  MedWin3环境附带的d51工具能分享一下吗  麻烦发一下邮箱 317806466@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