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AD采样电压计算 求指导分析

楼主(2013-02-05):
如图,发现去掉R1电阻后,CPU检测脚还是有电压。而且在去掉R1电阻的情况下:
        1、电容C1不变,R2越大,CPU检测脚电压就越小;R2越小,CPU检测脚电压就越大。
        2、电阻R2不变,C1越大,CPU检测脚电压就越大;C1越小,CPU检测脚电压就越小。
因为不清楚CPU检测脚内部AD采样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求指导分析,谢谢。

网友A:
AD内部是高阻状态,当然不接上拉会有问题的。因为AD的输入阻抗很大,所以你就算接上1M的上拉电阻值都很稳定,但是下拉电阻则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你可以把下拉电阻接到1K或560E的电阻上,看看还有没有AD值。我记得好像,是好像,下拉不好超过4.7K的。具体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内部是高阻状态,当然不接上拉会有问题的。因为AD的输入阻抗很大,所以你就算接上1M的上拉电阻值都很稳定 ...

下拉电阻从100K到0欧姆我都试过,阻值越小,电压越高,当然这个电压不是量出来,而是通过内部程序检测出来的。

网友A:
0E的时候肯定没有值了吧

网友B:
学习啦,感谢各位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0E的时候肯定没有值了吧

咨询了CPU制造商,他们给的解释是:在AD采样为0V的时候,AD会自动赋值为1,。
但是问题是在没有上拉电阻R1,R2取值为100K-1K之间时,AD采样有数值,而且很稳定,接近0.8V左右。所以很费解。

网友A:
或许你看看运放的输入内部结构看看有没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看看运放的输入内部结构看看有没有点帮助

想不明白的地方很多?电容是干什么的?电容为什么会对AD采样有影响?用电压表测出电压为0V,用示波器测不出波形。
不过还是谢谢你这么热心帮我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表量一下看看,

把R1断开以后用万用表就量不出来了,用示波器也打不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MCU还是专用的AD芯片,一般情况(我接触过的)MCU的AD 有的只是误差而已,不会出现实际测量出来的 ...

芯片是MCU,测试的数值是一段时间稳定的数值,至于你说的那种方法,因为测量器材和PCB板的原因实施起来有点麻烦,但是我觉得我下一步应该向着这方面去验证。

网友D:
直接把AD检测脚拉5V或者0V,看检测对不对,如果不对,说明的你的程序设置有问题。

网友E:
个人觉得,这个电容是不是旁路电容,阻直流,通交流。就是把要测量的电压里的交流杂波滤除掉,只留下直流。
下面的就不知道对不对了,还请指教
电阻R2不变,C1越大,容抗越小,采样点下面的阻抗就越小,采样电压应该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这个电容是不是旁路电容,阻直流,通交流。就是把要测量的电压里的交流杂波滤除掉,只留下直流。 ...

“电阻R2不变,C1越大,容抗越小,采样点下面的阻抗就越小,采样电压应该降低”
这和CPU检测出来的现象相反。

网友F:
看看你AD的资料,应该有介绍采集电压范围,能否检测到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AD的资料,应该有介绍采集电压范围,能否检测到0V

这个管脚CPU的AD管脚,我看了看CPU的资料,硬是没找到这个管脚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AD的资料,应该有介绍采集电压范围,能否检测到0V

咨询了CPU制造商,他们给的解释是:在AD采样为0V的时候,AD会自动赋值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