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RFA1 RS485通信

楼主(2013-02-05):
大家好,我正在设计一个电路,提供4个传感器接口通过RS485通信方式将数据传给Atmega128RFA1,然后通过Atmega128RFA1的射频模块将数据以无线形式传走,请问如何实现,非常感谢。QQ:632324702
另:无线传输部分有现成的模块,只要把4个传感器的RS485数据接到Atmega128RFA1就可以了。

网友A:
把M128看成485的主站,利用M128的一个串口转换成485端口,分别向各个从站(传感器)要数,就ok。关键看从站的协议,遵从相应的协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128看成485的主站,利用M128的一个串口转换成485端口,分别向各个从站(传感器)要数,就ok。关键看从站 ...

我打算用LTC1480芯片将传感器的RS485数据转成UART送到M128,我想请问下4个RS485传感器是不是需要4个LTC1480芯片,另外4个LTC1480的使能端需要用4个M128管脚来控制么?另外4个LTC1480的数据直接挂到M128的UART总线上就可以了吧?非常感谢

网友A:
单就485协议来说,可以把四个传感器连在一条485总线上,然后用一片485芯片转换成UART即可。这有个前提,每个传感器都有自己的ID,遵从MODBUS协议,彼此可以区分。如果在软件上无法区分,那就按你说的弄吧。
一切设计的出发点,要看你的传感器本身,他的资料才是第一手的。比如他的供电要求,通讯协议,是适合PLC那种24V供电,还是需要安全栅的隔离环境?现场布线怎样做更合理?有没有防爆要求?如果这些因素都可以不考虑的话,才有必要讨论的如此细致。否则,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就485协议来说,可以把四个传感器连在一条485总线上,然后用一片485芯片转换成UART即可。这有个前提,每 ...

我想用4个RS485芯片来传输4个传感器的数据,请问这4个RS485芯片的使能管脚是要通过M128的4个管脚分别来控制还是就用M128的一个管脚来控制4个RS485的使能就可以了?感谢

网友A:
485芯片的两个控制使能端,主要用于半双工通讯时,发送时禁止接收,接收时禁止发送。软件要轮询采集的话,原则上应该分别控制。

其实,你这问题问的还是比较神,你四个RS485芯片是怎么进的串口?M128只有一个串口,如果你只用了一个串口,那么一条使能线就够了;反之,分别控制吧,概念上清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芯片的两个控制使能端,主要用于半双工通讯时,发送时禁止接收,接收时禁止发送。软件要轮询采集的话, ...

那这样可不可以,4个RS485芯片使用M128上的一个UART,通过M128的一个管脚来控制4个RS485芯片的使能,例如高电平4个RS485芯片接收,低电平4个RS485芯片发送。谢谢

网友A:
你同时给4个传感器发命令,传感器的数据大致会同时到达串口RXD,一个串口怎么收?而且,一个串口,怎么连上四片收发器?你画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时给4个传感器发命令,传感器的数据大致会同时到达串口RXD,一个串口怎么收?而且,一个串口,怎么连上 ...

我查了下资料,发现之前自己的理解有些错误。我们用的传感器一般都是RS485输出的,所以我可不可以把RS485输出的传感器理解为RS485总线上的从设备,我的M128这一块理解为主机?感谢^_^

网友A:
这么接线没问题。关键问题还要看每个传感器是否可以设置成不一样的ID号,否则你无法区分传感器,这部分是软件的工作,你做设计前要先进行验证。可以用一条USB转485的线,把传感器连起来,在微机上用软件验证一下,确保万无一失。传感器支持MODBUS协议就最好不过了,直接用modbus测试软件就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接线没问题。关键问题还要看每个传感器是否可以设置成不一样的ID号,否则你无法区分传感器,这部分是软 ...

如果每个传感器有自己的ID,那请问每个传感器的RS485芯片的收发使能管脚是用软件控制的么?因为只是把传感器RS485芯片的A、B数据接到了总线上。感谢^_^

网友B(2013-03-10):
感谢dqyubsh的精彩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