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G生成多了两个信号c5_sys_clk和c5_sys_rst_i是什么用的?

楼主:
小弟正在用MIG,现在的设计是一片Spartan6带4片DDR3,在MIG中设置正确了,然后生成出来,发现BANK1和BANK5多了两个信号c5_sys_clk和c5_sys_rst_i,其他的信号都是mcbx_xxx(都是引脚上对应有的信号),这多出来的c5_sys_clk和c5_sys_rst_i是干什么用的?
查看MIG对应的UCF之后发现,c5_sys_clk默认是接到BANK0的GCLK上的,而c5_sys_rst_i默认接到BANK0的一个普通I/O上.但是很奇怪,c5_sys_rst_i默认的I/O standrard是LVCOMS15,而c5_sys_clk默认是LVCOMS25。这不是说默认同一个BANK有两种电压了?
下图是UCF文件中的截图。

网友A(2013-02-05):
sys_clk系统单端时钟输入,sys_rst是系统复位,具体看memc4_infrastructure这个文件就明白了。

电平值看图吧,没什么好解释的。

网友B:
150的片子??4个DDR3,厉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ys_clk系统单端时钟输入,sys_rst是系统复位,具体看memc4_infrastructure这个文件就明白了。

电平值看图 ...

解释的很好啊

网友D:
多逛21ic   再难搞定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一起解决   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逛21ic   再难搞定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一起解决   呵呵   顶一个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_clk系统单端时钟输入,sys_rst是系统复位,具体看memc4_infrastructure这个文件就明白了。

电平值看图 ...

请问memc4_infrastructure是个什么格式的文件呢,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mig生成的use_design和example_design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