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RF天线设计讨论

楼主(2013-02-05):
针对RF电路设计,少不了重点针对天线的设计,我最近做了一个类似蓝牙的2.4GHz的ANT通讯的设计,是真正的体会到天线设计的重要性了,可惜还的摸着石头过河,我在这里抛砖引玉的,大家给支些招吧。。。

楼主: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类似RF天线设计的,看着还不错的,分享给大家了

楼主:
这个是我总结的请专门的天线设计公司对我做的天线测试调试结果以及建议的,大家看完也给些意见的吧,谢谢

网友A:
天线设计原理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能够真正搞好得不多   在天线设计这一块如果保证将不需要的信号滤除纯净   是一个技术活   到底使用几阶滤波   多了不行  会产生自激震荡   少了杂波滤除不干净

网友B(2013-04-25):
学习学习,刚接触射频~~

网友C:
看看先   天线这玩意   没搞过

网友D:
看射频不久的。

网友C:
顶一个   天线的资料  这个论坛还是很少的   顶一个

网友E:
一定注意长度的

网友F:
跟楼主学习的啦,很不错的调试开发经验分享的

网友G:
学习一下,很久没有搞这个了!

楼主(2013-05-29):
这个主要是针对设计到PCB板上的天线而言的,而分离式的天线,比这个调试起来就轻松多了

楼主:
楼上各位大侠对这些讨论的也非常不错的,我纠结贴了

网友H:
楼主对这RF天线了解挺透彻的,这资料挺不错的

网友I:
学习一下,。。。大家多讨论,交流

网友J:
好资料   需要好好收藏一个   谢谢了   楼主   希望有机会能够亲自实践一下   谢谢

网友K:
2.4G  的天线一般都用50欧姆的吧?

网友J:
收藏一下   谢谢了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   不错的资料

网友L(2013-08-01):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类似RF天线设计的,看着还不错的,分享给大家了

里面提及到的图怎么看不到啊?新人求指点。

网友M:
好东西   楼主   兄弟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N:
天线的设计   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   应该是难点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O:
去看看nrf2401的电线设计。

网友O:
简单易行的。

网友P:
用反射电桥加带跟踪源的频谱仪可以测量天线实际性能,可以有的放矢地调试,避免瞎子摸象。反射电桥定向性很重要,小了可不行。

网友Q:
射频电子学   这一块  水很深     目前很多问题  搞不定  顶一个

网友A:
天线的设计   这一块   没有涉足过  楼主   先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F(2014-05-14):
天线的设计还是蛮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功耗的

网友R(2014-07-23):
学习一下,但是发现不了资料啊

网友F:
这个天线的设计的重要性的是值得重视的啊。

网友S(2014-11-06):
我们专做pcb陶瓷板,射频板,有需要或者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们哦。
1548502710 刘生

网友T(2015-09-15):
用矢量阻抗分析仪,直接测天线特性

网友F:
RF的天线设计非常重要的,这个直接关系到通讯效果的。

网友F:
天线要设计多长,形状要设计成啥样的都是会根据信号的关系做调整的。

网友U:
蓝牙2.4G的天线在PCB板上设计的不算复杂的,主要注意天线的长度与粗细的。

网友V(2017-02-18):
433M天线如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