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220v转24v 无输出 原因

楼主(2013-02-05):
整流后电压大约320v左右,v1 ce电压104v左右,cb丢按压100v左右,be间电压0.6v,v2 ce电压315v左右,ce电压314v左右,be间电压为0,变压器T1副线圈6.7间电压为AC11v左右,结果电压无输出,芯片12脚无电压(数字万用表是不是红笔接12脚,黑笔接地测电压?),正常应该是v1 v2 ce间电压都在175v左右,be测0.7v,大神们分析下原因。对了  当时第一次接直接接的380...烧坏了几个元件和保险丝 后来换了之后保险丝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没输出,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出现了问题?C7电压在100v左右,正常应该是1v左右,是不是c7也坏了?

网友A:
先查查V2与V2周围的器件再说。

网友B:
好像是V3与V4不对,494的驱动能力有限。驱动输出应该做成图腾柱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V3与V4不对,494的驱动能力有限。驱动输出应该做成图腾柱输出。

额  不会  好的电源也是v3 v4推挽功率电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V2与V2周围的器件再说。

周围器件都换新的了..一样的效果

网友C:
494的启动电源是哪里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4的启动电源是哪里提供的?

启动电源是变压器T1 6 7端经过整流后提供的啊.

网友C:
我说的是一开机,494的电源从哪里来?图上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