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器件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02-05):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好不容易上传图片  双向可控硅控极和其中一个极间 用两个400C串联  400C是个什么器件

网友A:
猜想是P6KE400CA

网友A:
描个图分析下

网友B:
像是常州鼎先的贴片瞬变抑制二极管 SMAJ400CA

网友C:
果然是SMAJ400CA,LS果然好眼力

Littelfuse_TVS Diode_SMAJ.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是常州鼎先的贴片瞬变抑制二极管 SMAJ400CA

好眼力,佩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串联的目的是提高耐压?

网友D:
贴片瞬变抑制二极管,   抑制吸收尖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串联的目的是提高耐压?

请公布一下母线电压和可控硅的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像是常州鼎先的贴片瞬变抑制二极管 SMAJ400CA

一看就看得出 厲害 :victory:

网友F:
是为了防止误动作的

网友G:
桥的型号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