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I2C的问题

楼主(2013-02-05):
IO模拟I2C。
因为I2C是标准的协议,是否意味着IO模拟的I2C代码对于标准的I2C芯片可以通用?
比如24C02,换成了其它片子,底层驱动是通用的吧?

可能意味着要看手册的时序图,调整时间。

网友A:
通用的,
以前的单片机没有IIC接口,外接24xx都用IO模拟的,

网友B:
模拟主设备比较简单,频率是由你控制的
模拟从机,要适应最高400K的速度,就有点难度

网友C:
通用的,IIC协议比较简单,容易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