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串口隔离

楼主(2013-02-05):
做隔离型RS485通信设计时,我看大部分设计都是将光耦放在MCU与MAX485之间,而MAX485与外界通信。我想问为什么不将光耦放在MAX485后,岂不是隔离效果更好,还能保护MAX485芯片。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你可以看看485的规格书,一般这种通讯专用IC 都可以隔离几KV的ESD 你的单片机能抗得住?
所以一般都是隔离单片机和通讯IC间

好

网友A:
况且 通讯线上的差分信号也不太好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485的规格书,一般这种通讯专用IC 都可以隔离几KV的ESD 你的单片机能抗得住?
所以一般都是隔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