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电流表,跟被测设备共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2-05):
请看图片。
0.05欧姆作为采样电阻
MCU读出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计算出负载的电流。
问题是:
按第一个的接法,MCU和被测设备共用一个电源,mcu读数不正确。

按第二个的接法,MCU使用独立电源,mcu读数就正确了。

请问,第一个接法有改进的方法,使得MCU和被测设备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A:
我也做过,实际使用负载功率不大的话,共用电源没有任何问题,负载较重的话,对电源的供给要求较高,具体需要核算成本以后再确定是共用电源还是独立电源。

网友B:
只要单片机的工作电流没有流过采样电阻,就不会对被测电流造成影响,请检查地线是否过长,实际接线中是否注意了一点接地,另外单片机AD的参考电压是否来自于这个电源,是否注意了退耦处理,参考电压不正确也将造成读数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实际使用负载功率不大的话,共用电源没有任何问题,负载较重的话,对电源的供给要求较高,具体需 ...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布线太长引起的。你的观点正确的。电源功率够大的话,共用电源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单片机的工作电流没有流过采样电阻,就不会对被测电流造成影响,请检查地线是否过长,实际接线中是否注 ...

谢谢你的解答,帮助很大。
是布线太长引起的。

现在布线改短了,误差小了。但是还有一点,想做完美一点,请问还什么办法减小这种干扰?

网友B:
1.减少公共部分走线阻抗
2.独立采样电阻到AD之间的地线
3.AD采用单独的参考电压源而不是VCC

网友C:
最基本的采样电路布线原则,只要遵守就可以了。
1、确保GND走线顺序,电源负端、采样电阻GND、CPU电路GND。
   CPU的GND要求和采样电阻的GND等电位。
2、如果无法做到等电位,则采取差分放大,信号输入必须直接从采样电阻二端取得。
减少GND回路公共部分走线阻抗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考虑到实际布局限制,走线顺序更重要,实在不得已,采用更好的电路形式。

网友D:
楼上各位说得不错,接地点选错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