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INA122如何保障在 对讲机的干扰下正常输出

楼主(2013-02-05):
我的INA122在电路里,有对讲机的干扰下 输出变的很不稳定, 但输入是稳定的,这跟单电源和双电源 有关系吗? 请各位大神帮帮我~ 如果能保证其输出相对稳定一些

网友A:
使用双电源吧   这样保证无信号输入时  信号的静态偏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双电源吧   这样保证无信号输入时  信号的静态偏置为0

改成双电源以后 电路的干扰也没有 改变

网友B:
把电源改为线性电源   不知道能不能好一点

网友C:
这跟单电源和双电源 有关系吗?
如果只是在 "有对讲机的干扰下, 输出变的很不稳定", 那么跟电源关系不大.
楼主应该分析噪声和干扰的引入途径, 然后想办法切断这个途径 (当然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不简单).
总的来说, 要从导线, 布局, 隔离和屏蔽等方面入手.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啦,PCb板设计上的干扰为主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