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出问题,梯形波异样,大概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楼主(2013-02-05):
    最近调试一个电机的程序,发现到高速的时候就会堵转出错,后来抓了相电流的波形和过零
时的信号,蓝色的是相信号,黄色的是检测到过零信号后端口翻转,发现梯形图还是有些异样的,
尤其在高速,先附图:

在梯形图起始的时候出现一个高电平,在结束的时候相电流缺了一段,
当速度变快的时候前面高电平会变得比较长,最后导致过零直接在那高
电平区域,结果出错,堵转。

不知道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是硬件上的,还是软件没处理好呢,哪位前辈给说说

网友A:
  电机~~~无限多种    你猜我猜大家猜

网友B:
其实,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如果做过电机驱动, 就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前面的高电平 波形,  并非是控制器驱动引起的. 因为在这个高电平之前的时段里, 功率管下管导通. 到换相时当下管关断, 此时电机电枢续流就造成了一个高电平波形.同时当速度变快的时候, 电枢的电流相应增大, 续流时间延长, 所以前面高电平会变得比较长.
同样, 后面缺的那段波形也是有续流引起的.
因此, 在使用反电势检测换相时, 也必须要考虑这个续流导致的波形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无限多种    你猜我猜大家猜

哦,忘了说了是无传感器BL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如果做过电机驱动, 就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前面的高电平 波形,   ...

那这么说波形没问题了,过零检测和这相波形是不是就无关了呢,我发现自己程序的过零检测点和前面那段高点平出现重合的时候出现错相堵转了(速度快了),弄了快一个星期了,愣是没解决这问题

网友C:
回帖最赚积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波形没问题了,过零检测和这相波形是不是就无关了呢,我发现自己程序的过零检测点和前面那段高点 ...

我不是已经说了: 在使用反电势检测换相时, 也必须要考虑这个续流导致的波形变化.
"过零检测点和前面那段高点平出现重合的时候出现错相堵转了". 出现高电平的点是换相点, 不是过零点. 你不会不知道换相点和过零点差半个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已经说了: 在使用反电势检测换相时, 也必须要考虑这个续流导致的波形变化.
"过零检测点和前面那段 ...

过零和换相差30度这我知道,可是到后面这高电平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在传2张图版主看下像下面两张这速度越快高电平越长结果就梯形图的上升这段有时就没了,不过过零检测还是存在,
就是最后堵转出错了,我找了半天愣是不知道自己过零检测算法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未出错:

出错的:

网友B:
如果是堵转了, 那么就没有反电势了(因为电机转起来才有反电势), 反电势检测就自然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