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如何批量选中芯片的PIN的引脚 ,然后进行P+M的拉线

楼主(2013-02-05):
altium如何批量选中芯片的PIN的引脚 ,然后进行P+M的拉线?不希望一个一个引脚的选中,求解

网友A:
按住shift选中 或者你是批量查找相似对象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shift选中 或者你是批量查找相似对象选中

按shift 选中的话只能一个个引脚选

网友B:
没有这样拉线方法吧,怒我落后了。:L

网友B:
除非是总线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