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设计的一个问题,急!!!!

楼主(2013-02-05):
在设计DDR控制器的时候遇到以下问题:
      在进行DDR读的时候,使用延时了1/4个周期的DQS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DLY_DQS,对DQ数据采样;
      在进行DDR写的时候,使用PLL产生的全局时钟信号CK,产生DQ数据;
      这样一个DQ引脚的ILOGIC和OLOGIC就分别用了两个时钟信号(DLY_DQS,~DLY_DQS,CK,~CK);

      但问题出现了,布线不成功,通过FPGA EDITOR 发现,每个中ILOGIC的CLK0和OLOGIC的CLK0共用一个开关矩阵资源,这样的话~CK好~DLY_DQS就只有一个信号可以进到IOB中,所以布线不成功,我该怎么办呢,急急急!!!!用的是XILINX SPARTAN6

网友A:
使用的example design么?

网友B:
急也没有用,spartan3系列也是这个现象,一对IOB公用1个OCLK时钟和1个ICLK,spartan6还是老样。
virtex就不同了,每个IOB都是单独的ICLK和OCLK。
解决办法是改PCB重新分配引脚或者是改源代码减少时钟。

网友C:
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   呵呵   我也是只会说说罢了   还需要不断努力   才能缩短和大家的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急也没有用,spartan3系列也是这个现象,一对IOB公用1个OCLK时钟和1个ICLK,spartan6还是老样。
virtex就不 ...

谢谢啦。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