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get memory at 0x2000006C

楼主(2013-02-05):
我定义了unsigned char RX_dat[6];
RX_dat的地址是0x2000006C,运行时我查看RX_dat内容时,显示如题,求高手解惑!

楼主:
我补充一下吧,程序编译时无错误显示,debug时可以显示RX_dat[6]的原始值,只有当程序运行时,观察RX_dat的内容时显示can't get memory at 0x2000006C,当停止运行时,RX_dat的内容又可以看见,而且数值也是对的,但是在运行时,若调用RX_dat的数值结果又是不对的,请高手帮忙解答啊!

网友A:
加static试试吧

楼主(点评):
不是这个原因,但还是谢谢你。

楼主:
后来回校试了试,这个是由于我参考别人的程序,而这个程序可能是按照Cortex-M3 J-LINK来编写仿真器程序的,而我以前一直用J-LINK/J-TRACE,这个改一下就通过了,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