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uvoton的M0系列Datasheet中,Voh这个参数在哪里?

楼主(2013-02-05):
Nuvoton的M0系列Datasheet中,Voh这个参数在哪里?
帮客户的一个项目在评估是否可用Nuvoton的M0系列
看了几十份PDF文件,仍未找到Voh这个参数

网友A:
由于内部是 MOS 管推挽或准双向驱动. 没有写 Voh Vol, 而是写了不同负载下的输出电压(我觉得这样写更直观).
设计的时候, 可以根据外部接口的驱动电流, 计算驱动能力, 评估噪声容限.

楼主:
谢谢回复
其实多数应用是轻负载的情况,而规格书只描述了重负载时候的情况。
我前几天翻了其他各家的spec资料,这个参数都没有遗漏,唯独Nuvoton例外

网友A:
轻负载的情况, Voh 将接近 VDD 电压.

楼主:
是啊,我需要的就是这个“接近”的量化值

结贴了,谢谢airwill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