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U JIESHI

楼主(2013-02-0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14mA是正常的,那电流增大肯定是电路板上有器件发生了异常嘛,通常都会伴有器件发热的现象,可以试着用手摸下,注意这种情况下一般不要长时间通电,否则可能造成故障在电路板上扩大化。

网友B:
有可能一开始没有驱动大功率的模块,后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