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上的电容越大越好吗

楼主(2013-02-05):
有一模拟电路,pcb板的电源线处准备放置电容,这个电容有人叫旁路电容,有人叫储能电容。
我想问:这个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
              不计较空间,不计较成本。只计较电路性能,噪声等

网友A:
储能和旁路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去观察这个电容,储能针对的是瞬态电流的跌落,旁路是指为电源和GND之间提供足够小的阻抗,储能电容应该尽量大一些,至少要能够负担瞬态电流造成的电压跌落,但是太大的电容,ESR和ESL增大,瞬态效果反而差,旁路电容就是看ESR,所以一般你看到的是打小电容互相搭配使用,同时储能电容也不是越大越好,够用就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和旁路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去观察这个电容,储能针对的是瞬态电流的跌落,旁路是指为电源和GND之间提供足 ...

为什么要在电源和GND之间提供足够小的阻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在电源和GND之间提供足够小的阻抗??

尽量接近理想电压源。

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尽量接近理想电压源。

可以理解为滤除高频干扰噪声,要根据电源的噪声频率来确定电容大小。

网友D:
在指定的频带内保持额定的电压波动, 并提供足够(小)的VCC对地交流阻抗

网友E:
旁路,Bypass,呵呵,就是将电源中的尖峰干扰啊等等Pass掉,使器件不误动作,工作更稳定,这个要根据干扰信号的频率来决定电容大小,一般也就10nF-100nF;
储能,就是储存电荷啊,相当于在河流上建个水库,当下游水不够的时候可以放水补充,所以储能电容要比旁路电容高1个数量级,一般几十-几百uF。

网友F:
如果没有ESR和ESL,电源线上的电容越大越好,可惜一般电容越大ESR和ESL也越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在电源和GND之间提供足够小的阻抗??

我在书里也看到这句话,好像是减少电源内阻,具体原理没看懂。。

网友H:
解释得已经很清楚了,顶,希望更多人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ESR和ESL,电源线上的电容越大越好,可惜一般电容越大ESR和ESL也越大。 ...

钽电容 电容值越大ESR越小!
ESL我目前不知道,知道之后再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和旁路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去观察这个电容,储能针对的是瞬态电流的跌落,旁路是指为电源和GND之间提供足 ...

我看钽电容手册 , 电容值越大ESR越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钽电容手册 , 电容值越大ESR越小!

那是同类型的,你拿铝电解和钽电解来比一下呢?另外你没有去考察贴片的瓷片电容,请考察一下0402封装的10pF电容和0805封装的10uF电容的自谐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同类型的,你拿铝电解和钽电解来比一下呢?另外你没有去考察贴片的瓷片电容,请考察一下0402封装的10 ...

那比如说电源线上准备用钽电容, 是不是可以说  用22u的钽电容要比10u的钽电容效果好?
因为我从ESR角度,22u的ESR更小。

请老师说说 这样做 有没有其他缺点 或者优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如说电源线上准备用钽电容, 是不是可以说  用22u的钽电容要比10u的钽电容效果好?
因为我从ESR角度 ...

对啊,但是你可以从选型表上看出来,容量大的,耐压又做不高,而且价格也比小容量要贵,这就是设计的真谛——没有什么东西是有利无弊的,你需要权衡出最好的“中庸之道”。

网友I:
我们倒过来思考——如果是越小越好的话,那谁还会去多花钱买“不好”呢
另外讲,楼主是指“总容量大”呢,还是指“单个电容器体积大”

网友J:
他的命题,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不差钱不考虑体积,呵呵

网友K:
学习了,基础的东西要命啊

网友L:
如果储能电容大,充电时间短 ,吸收同样的能量,对电磁兼容有影响吗?

网友M:
不管是储能还是旁路都是一个道理,为了增强电源的稳定性。上传个资料你看看

很实用的资料,收藏了。值得慢慢细读

楼主:
结论:在电源线上加钽电容的话,电容值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