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主板上这两部份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楼主(2013-02-05):
如下图所示为电脑主板一小部分:
                        1、为什么在电源+5V与+3V之间要跨接两个0603的小电容c544 和c545?
                        2、右图VCCM是直流电压,U_MAA[0:2]是一些到CPU的地址线,但中间为什么会是电容C164 C158。。。?
请问此种电路设计有什么用意,谢

网友A:
感谢参加活动,等forgot参加回答

网友B:
这种电容, 除了旁路和去毛刺, 还能起啥作用

网友C:
旁路或者退耦
理论上应该是接GND的,但是反正地和电源之间也是电容,所以接电源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 除了旁路和去毛刺, 还能起啥作用

这个我不会,感谢回答啊

网友D:
好奇怪的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的接法

看上面有兄弟回答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有兄弟回答你了

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谢啊

过年好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年好啊,兄弟

谢谢啊。猴哥。;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猴哥。

别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

回来了?猴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来了?猴哥?

就没走

网友F(2013-03-14):
应该是去耦的,,因为在交流参考中,GND和VCC是同样的参考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