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复位有问题

楼主(2013-02-06):
刚刚接触stm32的片子,通过窗口把程序下进去了,也能正确执行。当我按下复位键后片子就不执行了,请问这是为什么?还有当程序正确执行时我把电源断掉,然后在上电片子有不能正常运行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按复位键后,还要按运行键,才能运行。
重新上电后,需重新下载程序,然后按运行键。

网友B:
下到RAM里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