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 C如何将P2的4-7口设置成输入

楼主(2013-02-06):
(无正文)

网友A:
51 的 IO 口是准双向口, 要想用作输入, 将端口置1就可以了.
位指令和读端口指令都可以读取端口

楼主:
如果我用
P2_4=1; P2_5=1; P2_6=1; P2_7=1;
能工作正常。
用 P2 |= 0xf0;就工作不正常,同样都是将四个口置1,为什么呢?
另外读端口怎么读?用 x=P2;行么?

网友B:
看你什么CPU。像STC单片机,IO口有模式配置寄存器的。

楼主:
我的就是STC的,但是C语言应该和单片机没有关系的吧?它是和51单片机兼容的。

网友C:
通过程序来设置的,和keil设置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各位,问题解决了,是我程序中有BU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问题解决了,是我程序中有BUG

什么BUG  说出来分享一下呀

网友E:
和51有关吧

网友F:
一开始我都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