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树上的LED是直接通过直接接电源实现灯亮的吗?

楼主(2013-02-06):
而且看到灯还一闪一闪,是不是有单片机?麻烦知道的科普下

网友A:
应该不是单片机,是那种专用的模块吧,带驱动和控制电路的模块吧。等高人解答了

网友B:
开狗 搜 “彩灯控制IC“ 很便宜的,几毛钱,8脚 有好几种变化呢
至于电 交流 整流 彩灯 并联 串联 电压电流 计算好,控制IC 控制MOS管 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

楼主: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或者例子,可以学习下

网友C:
不用單片機只要專用晶片即可完成!

楼主:
不过,想问问如果想多久亮或者什么颜色,要编程吗?

网友D:
基本不需要编程   很简单   很好搞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不需要编程   很简单   很好搞定   呵呵

那请问你有这个芯片吗?我想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