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车载雷达(无线电)?

楼主(2013-02-06):
装在汽车上,往前看的。不是超声波,要无线电的。能看几百米就够了。大雾或者夜晚比较有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
大雾 夜晚 速度降到20 、雾灯 大灯够了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
大雾 夜晚 速度降到20 、雾灯 大灯够了
安全第一

一般用不到,但是雾天高速上很危险啊!08还是09年的时候,山东一带就出过这种事情。当时的雾不大不小,有的地方浓有的地方淡。由于是高速公路,所以司机的能见度就忽好忽坏。当天出了很多车祸,非常惨。

网友A:
交规

不过大多数人都不当回事的

网友B:
使用车载前置红外摄像头,看清几百米估计价格不菲了。

网友C:
成本是比较高的

网友D:
好像需要用毫米波的雷达,但雾又会有影响。可能需某个恰当的频段。国外有毫米波防撞雷达,不知有无实用。

网友E:
即使你看得见,你后面的大货车看不见你,万一追尾就惨了

网友F:
楼主可以把毫米波雷达装在X设备上,能看几百米就可以发现X周围是否有金属物体接近。

网友G:
这技术不错 只是要有前车提示最好

网友H:
以车首的尺寸,只能塞个毫米波雷达进去,做成阵列天线,相控阵。

网友I:
用激光测距应该可以,反应速度和精度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