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官方源代码中的笔误吗?会一直错下去?

楼主(2013-02-06):
打开目录
C:\Xilinx\14.2\ISE_DS\EDK\hw\XilinxProcessorIPLib\pcores\dcm_module_v1_00_e\hdl\vhdl
里面的dcm_module.vhd文件,仔细看

  -----------------------------------------------------------------------------
  -- Clkin
  -----------------------------------------------------------------------------
  Using_BUGF_for_CLKIN : if (C_CLKIN_BUF) generate
    CLKIN_BUFG_INST : BUFG
      port map (
        I => CLKIN,
        O => CLKIN_BUF);
  end generate Using_BUGF_for_CLKIN;
  No_BUFG_for_CLKIN : if (not C_CLKIN_BUF) generate
    CLKIN_BUF <= CLKIN;
  end generate No_BUFG_for_CLKIN;

看出什么问题来了?
BUGF?
后面又是BUFG,
在写约束文件ucf时老找不到inst,原来问题在这里。
dcm的第五版仍为纠正该笔误,会一直错下去吗?

网友A:
呵呵,确实笔误。

网友B:
EDK 里出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驱动
11.4左右好几个版本 LWIP 一直有问题
后来发现,驱动里有一句代码写的有问题,改了就OK

网友C:
楼主好强大   呵呵   不错哦   只有用到了才会发现问题   不能迷信官方的技术文档

网友D:
哈哈,是呀,应该改改。
虽然代码没错,但是的确UCF里面找不出ins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DK 里出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驱动
11.4左右好几个版本 LWIP 一直有问题

厉害啊

网友E:
template里面的LUTRAM也有这样的错误,到14.4都从来没有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