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NK623芯片爆炸

楼主(2013-02-06):
最近收到一起客户投诉事件:开关电源一上电发生爆炸(其实是LNK623开关芯片爆开了一个口子)。现在还不太清楚原因是什么?请高手们能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保险丝 压敏 放了没?
开机瞬间 冲击过大,爆了?
有没有问客户,是否接错线了?或者接入380?

楼主:
有保险丝,但是没有压敏电阻。保险丝没断

网友B:
开关电源设计过程中,炸机是正常的

但到用户手中,就不能炸了,实验室测试,一定要充分

网友C:
没图没真相啊。

楼主:
电源如下图,电感L1、LNK623爆裂

网友A:
你也太省了吧,
至少RV1留着啊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次级整流用4007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次级整流用4007 元芳,你怎么看?

元方说:楼主他用UF系列的4007是可以的.

网友E:
问题出在输入端的LC上, 这种接法, 如果L的Q比较高, 那么上电后会因谐振, C上得到1.4倍电压

假定AC又超10%, 那么直流电压将偏高, 达到480V, 电容短时间内没事, 半导体器件就有事了. 内置的MOS耐压一般是700V. 变压器的反射电压设计稍大点, 漏感大些, IC就遭殃了

网友E:
用示波器量一下上电时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波形, 还有IC的MOS漏极, 看何处的过冲大, 就解决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