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M32(FLAG_ADDR) == SIGNATURE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2-06):
M0 120 驱动例程里面的Smpl_DrvSYS

有一段
#define SIGNATURE       0x125ab234
#define FLAG_ADDR       0x20003FFC

    if (M32(FLAG_ADDR) == SIGNATURE)
    {
        M32(FLAG_ADDR) = 0;
    }

//=============================================================================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vu32;
#define M32(adr) (*((vu32 *) (adr)))

其中if这段 是什么意思?字面上好像是去内存里的值作判断,然后又清零。
这段内存是指什么?清零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vu32;

#define M32(adr) (*((vu32 *) (adr)))

#define SIGNATURE       0x125ab234

童鞋 ,右键,GO To Definition一下就可以啦

#define FLAG_ADDR       0x20003FFC

网友A:
它的意思是:地址为0x20003ffc内存单元中的值是否为ox125ab234,如果是则清零,具体清零有什么用,为什么清零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