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新手求助电动车充电器故障

楼主(2013-02-06):
1. 48v充电器3842+k1358+324,空载上电,充电灯绿亮,电源灯不亮,用单只表笔碰触电源指示灯负极,电源指示灯可亮,但电源灯亮,充电灯就会灭,连续碰触两灯交替闪烁,这时线路板上会有“嗒嗒”的响声,输出电压只亮充电灯时42v,表笔碰触闪灯时在36v-42v间跳动,请告知故障范围或维修思路!
2. 36v充电器,空载亮两个红灯,输出42.3v,加负载时两灯同时闪烁并伴有响声。请告知故障范围或维修思路!
请高手指点1. 48v充电器3842+k1358+324,空载上电,充电灯绿亮,电源灯不亮,用单只表笔碰触电源指示灯负极,电源指示灯可亮,但电源灯亮,充电灯就会灭,连续碰触两灯交替闪烁,这时线路板上会有“嗒嗒”的响声,输出电压只亮充电灯时42v,表笔碰触闪灯时在36v-42v间跳动,请告知故障范围或维修思路!
2. 36v充电器,空载亮两个红灯,输出42.3v,加负载时两灯同时闪烁并伴有响声。请告知故障范围或维修思路!
3.两个充电器所有焊点都已补焊,输入输出大电容以及431都更换,无作用,负载用的是电阻假负载,带不起来啊!共同点是带假负载都闪灯,都有“嗒嗒”的响声,不知是哪里发出来的,再求指点!!!!!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见实物和电路,你看看反馈及采样电路吧,逐级排查,整流出来的直流,辅助电源,开关管,吸收电路,输出侧,反馈回路

网友B:
个人意见:

不要修了,直接买个现成的控制板换上,20块钱左右,比自己修要方便多了

基本上修不起来的:L

受到警告 地板

网友C(2014-06-27):
查查光耦

网友D:
这个得画电路图分析,现在说是雨后送伞,不过希望对其它类似问题有帮助。这类东西维修找不到问题先换二极管和电解电容,这两种用久了易失效。检修步骤是断开光偶,在初级端接个10或5K的电阻看带负载电压如何,正常的话是次级电路和光耦不良,还不正常就是初级问题,断开光耦光敏端一定要接一个上述电阻,否则可能会把整个电源报废。开关电源检修一般是首先判别故障在初级还是次级,然后按大功率开关管,大功率二极管,电解电容,大功率电阻,小零件,变压器这样走。限于篇幅说的很有限,二十年前有家电维修全系列的书籍可能适合你。不过基本功不够建议不要修电源,会被吓出问题。搞搞数字化产品,低电压不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