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产品 序列号的编程问题

楼主(2013-02-06):
有个问题,在对PIC芯片编程时,如何能自动的写入一个序列号,每写一个能自动加1,而且能够通过程序读出这些数据。
另外,在编译中能不能用某种方法自动读出系统时间(PC机内),然后把这个时间按照数据写入程序内,使用时按照固定表数据读出即可,这样也可以解决产品编号的问题。
哪位高人呢请指教!

网友A:
有些编程器的上位机软件支持吧?51就肯定有! :)

网友B: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第一种相对更可行,好多编程器都支持这种烧写模式,甚至自己编写个软件,按某种规律生成序列号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