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串口问题。大侠帮忙!

楼主(2013-02-06):
使用串口1,查询收发。能发不能收。哪位帮我看看代码有什么问题,谢谢!!
void u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_ADDR_PORT, ICCS1 );// SET ON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s_buf)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len;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s_buf[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void uart_receivebyte(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r_buf)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0;
        for(i=0; i<len; i++)
        {
                while(temp=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_buf[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USART_SendData(USART2, RxBuffer[RxCounter++]);
        }
}

楼主:
掉到while(temp=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死循环里边出不来了,RXNE总是不能置位

楼主:
  各位帮忙呀

网友A:
要保证USART Rx脚有数据输入才行

楼主:
232出来有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USART Rx脚有数据输入才行

示波器量,RXD信号正常。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吗?会不会有地方没有设置?

楼主:
会和usart1ck,usart1cts,rts有关吗?这三根线我用在USB上了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呵呵,LZ是不是没开接收中断使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和usart1ck,usart1cts,rts有关吗?这三根线我用在USB上了

对于STM32F1,这么用感觉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