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程序求解

楼主(2013-02-06):
se, IO, ck, FOR
        //写入数据:d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
                        IO_SET;
                        }
                else
                    {
                        IO_CLR;
                        }
                SCK_SET;
                SCK_CLR;
                d = d >> 1;
                }

其中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干嘛的
if (d & 0x01)
                    {
                        IO_SET;
                        }
                else
                    {
                        IO_CLR;
                        }

网友A:
先写低位,然后数据右移,循环8次,完成从低位到高位的写入

网友B:
翻译成:if(d&0x01==1) 也就是d的最后一位是1,则置位,反之则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译成:if(d&0x01==1) 也就是d的最后一位是1,则置位,反之则清零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