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3的pll可以再运行中设置参数吗?

楼主(2013-02-06):
有个应用需要在运行中根据上位机指令调整输出频率,类似于变频控制,频率在0.1——2.4M之间,晶振为24M,以前没接触过这类应用,原来用pll调整频率,不知道cyclone3的pll可以再运行中设置参数吗?如果不行,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我没有用A,应该有动态重配吧。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