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2010三相变频程序,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3-02-06):
#define FCY 20000000                                             // 20 MIPS
#define FPWM 20000                                               // 20 kHz
#define DEADTIME (unsigned int)(0.000002 * FCY)
#define _DES_FREQ 60                                             // 需要产生60 Hz 正弦波
#define _DELTA_PHASE (unsigned int)(_DES_FREQ * 65536 / FPWM)
#define _0_DEGREES   0x0000
#define _120_DEGREES 0x5555
#define _240_DEGREES 0xAAAA
unsigned int Phase, Delta_Phase, Phase_Offset;
int Multiplier, Result;
sinetable[] =
            { 0,3212,6393,9512,12539,15446,18204,20787,23170,25329,
            27245,28898,30273,31356,32137,32609,32767,32609,32137,31356,30273,28898,
            27245,25329,23170,20787,18204,15446,12539,9512,6393,3212,0,-3212,-6393,
            -9512,-12539,-15446,-18204,-20787,-23170,-25329,-27245,-28898,-30273,
            -31356,-32137,-32609,-32767,-32609,-32137,-31356,-30273,-28898,-27245,
            -25329,-23170,-20787,-18204,-15446,-12539,-9512,-6393,-3212  };

void InitMCPWM(void)
{
   TRISE = 0x0100;                                                 // 将PWM 和FLTA 引脚分别配置为输出和输入
   PTPER = (FCY/FPWM - 1) >> 1;                                    // 计算期望频率所对应的周期
   OVDCON = 0x0000;                                                // 禁止所有PWM 输出。
   DTCON1 = DEADTIME;                                              // 死区时间为~2 us@ 20 MIPS 且预分频比为1:1
   PWMCON1 = 0x0077;                                               // 使能PWM 输出引脚并使能互补模式
   PDC1 = PTPER;                                                   //相A 电压为0 伏。此值对应于50% 占空比
   PDC2 = PTPER;                                                   // 相B 电压为0 伏。
   PDC3 = PTPER;                                                   // 相C 电压为0 伏。
   IFS2bits.PWMIF = 0;                                             // 清零PWM 中断标志
   IEC2bits.PWMIE = 1;                                             // 允许PWM 中断
   OVDCON = 0x3F00;                                                // PWM 输出由PWM 模块进行控制
   PTCONbits.PTMOD = 2;                                            // 中心对齐PWM 工作
   Phase = 0;                                                      // 复位Phase 变量
   Delta_Phase = _DELTA_PHASE;                                     // 将Phase 增量初始化为60Hz 正弦波模式
   PTCONbits.PTEN = 1;                                             // 启动PWM
   return;
}

int main(void)
   {
    InitMCPWM();
    while(1)
      {   ;
      }
   }

void _ISR _PWMInterrupt(void)
{
         //关PWM中断
         //问题:每次进中断,变量Delta_Phase是不是要增一,增大到最大数又是多少?
   Phase += Delta_Phase;                                           // 将Delta_Phase 累加到Phase 变量中
   Phase_Offset = _0_DEGREES;                                      // 将正确的值加入相位偏移量中
   Multiplier = sinetable[(Phase + Phase_Offset) >> 10];           // 获取正弦信息
   asm("MOV _Multiplier, W4");                                     // 装载第一个乘数
   asm("MOV _PTPER, W5");                                          // 装载第二个乘数
   asm("MOV #_Result, W0");                                        // 将结果地址载入W0
   asm("MPY W4*W5, A");                                            // 执行小数乘法
   asm("SAC A, [W0]");                                             // 将乘法结果装入var 结果
   PDC1 = Result + PTPER;
   Phase=0;

      //清中断标志,和开PWM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