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个图吗?

楼主(2013-02-06):
这是个TL431的内部电路图,看了半天没明白2.5的基准电压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没有标号,不太好叙述。3.28k电阻上面的、集电极与基极相连的三极管其实是一个1V左右的稳压管,靠右的2个三极管的发射结电压大约1.5V, 2.5的基准电压就是 1V + 1.5V = 2.5V。

网友A:
或许2.4k电阻下面的三极管是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号,不太好叙述。3.28k电阻上面的、集电极与基极相连的三极管其实是一个1V左右的稳压管,靠右的2个三 ...

不对,那个集基相连的三极管是反相的。

网友B:
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楼还是说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