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BLDC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2-06):
我用的 BLDC 有四根线、两根线接电源 +12V、一根接 PWM 用来调整速、还有一根反馈转速信息、

我的问题是、这个电机是接 12V 的、那我传入给它的 PWM 的高电平是不是也应该是 12V?、
还有那根用来测速的线输出的是不是也是 12V?、由于没有示波器、无法得知、

我目前的情况是直接将 MCU 输出的 5V PWM 信号接给电机、可以用来调速、直接将电机反馈的转速接给 MCU 也可以测速、但有个问题、有时会在上电瞬间造成 MCU 重启动、同时 DS18B20 像短路样不工作、再上电后 DS18B20 明显温度过高、

电机和控制是分开供电、但共地、

是不是应该加光耦隔离?、

网友A:
电机和控制是分开供电、控制线最好加光耦完全隔离,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