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下CKD[1:0]:时钟分频因子 (Clock division) 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3-02-06):
CKD[1:0]:时钟分频因子 (Clock division) 位9:8 这2位定义在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死区时间和由死区发生器与数字滤波器(ETR,TIx)所用的采样时钟之间的分频比例。
设置不同分频对什么会有影响的?

楼主:
不明白里面的死区发生器和数字滤波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明白里面的死区发生器和数字滤波器是什么东西?

软件采集到按键按下后延时10ms再次检测,本质上就是一种数字滤波器:lol

楼主:
那用在这里的数字滤波器是啥呀,起什么作用?

网友B:
Timer1/8是STM32的高级定时器,常常用于马达控制,如果LZ不了解马达控制,就不好理解。
死区发生器是避免上下管同时导通的。

网友C:
楼上正解,楼主可以看看米勒效应的介绍,应该就能了解一些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