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PIC18F2580调试,不能Debug,Program后不能正确运行

楼主(2013-02-06):
汗,又焊了块板,发现之前那块晶振的电容焊错了...之前第二台电脑可以,是因为用了他自己写的delay函数,看起来闪的正常...

太低级了这错的....结贴...谢谢两位版主帮忙!给出的解决方法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A:
1.熔丝定义是在IDE里还是在程序里,两边的做法是否一致?
2.在他机器上生成的HEX文件从你的电脑下载后能否正确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熔丝定义是在IDE里还是在程序里,两边的做法是否一致?
2.在他机器上生成的HEX文件从你的电脑下载后能否 ...

感谢版主!

1.熔丝设定在程序和在IDE里都试过,做法是一样的
2.同事机器上的HEX在我电脑上下载之后能运行

今天重装了32位的win 7,纯净系统直接装IDE和编译器,问题依旧啊...

网友B:
1、检查项目文件有无中文路径
2、检查代码、EEPROM等空间是否CONFIG设置了加密
3、检查BOD是否关闭
4、检查其他CONFIG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项目文件有无中文路径
2、检查代码、EEPROM等空间是否CONFIG设置了加密
3、检查BOD是否关闭

谢谢叶工指点。
1.测试的跑马灯工程那个文件夹是存放在了硬盘根目录的,没有中文路径,这个有注意。
2.MCC18编译器配置位代码如下: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OSC = HS                                             //晶振:HS模式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PWRT = OFF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低电压检测:关
#pragma config BORV = 3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WDT = OFF                                          //看门狗:关
#pragma config WDTPS = 32768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PBADEN = ON
#pragma config LPT1OSC = OFF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pragma config LVP = OFF                                              //S-S ICSP:关
#pragma config BBSIZ = 1024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各种保护:关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0 = OFF
#pragma config CP1 = OFF
#pragma config CP2 = OFF
#pragma config CP3 = OFF

// CONFIG5H
#pragma config CPB = OFF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pragma config WRT2 = OFF
#pragma config WRT3 = OFF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 CONFIG7L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pragma config EBTR2 = OFF
#pragma config EBTR3 = OFF

// CONFIG7H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注释的几个是我特别注意了的,IDE一般只提示看门狗和在线烧写这两个必须是关,而且在4580的工程里我只写了

  1. #pragma config OSC = HS;
  2. #pragma config WDT = OFF;
  3. #pragma config LVP = OFF;

调试运行是正常的。

今天用的环境是我自己电脑重装的 32位 Win 7 + MPLAB IDE v8.89 + PICC 18 v9.80,问题依旧...

网友B:
检查一下这以下对不对:
18.#pragma config MCLRE = ON

33.#pragma config CPB = OFF

34.#pragma config CPD = OFF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CONFIG宏指令都暂时先屏蔽掉不写,在此时,MPLAB和PIC多数都默认是可以进入DEBUG的,此时再试试看是否可以进入。

网友B:
俺电脑上没有PIC18的C编译器,不然到是可以帮你编译后软仿真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这以下对不对:
18.#pragma config MCLRE = ON

我是6线调试的仿真器,MCLRE必须要ON才能工作
CPB,CPD一个是锁Boot Block,一个是锁Data E2PROM,没什么效果
把所有配置位去掉之后会强制WDT = OFF; LVP = OFF;依旧无效...

好纠结,昨天把电脑上所有USB口都试了一边还更新了驱动...今天做个XP的U盘安装盘去...

楼主:
同系列换了个芯片出大问题啊...自顶一下,又找了台电脑XP环境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