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音频信号请教

楼主(2013-02-06):
大虾们,请问手机采样出来的音频信号是怎么样的啊?是交流信号么?幅度有多大呢?比如说使用的是3.7V的电池,使用耳机线发送采样出的信号时会达到3.7V的满量程么?谢谢!

网友A:
1.电池3.7V,不代表功放工作电压也是3.7V,可以做电源管理升压或者降压的,一般来说是降压多。
2.输出幅度取决于负载阻抗和输出功率,请用P=U^2/R来算,注意U是有效值。

网友B:
嗯 版主所言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3.7V,不代表功放工作电压也是3.7V,可以做电源管理升压或者降压的,一般来说是降压多。
2.输出幅度 ...

请问版主,对于版主回复的两点:
1:要做电源管理升压或降压,这个是需要根据不同得系统得API开发包来做二次开发,这需要涉及到底层么?2:您说输出幅度和负载阻抗、输出功率相关,P=U^2/R,这个R是指线阻抗?
谢谢指教!

网友A:
不是涉及底层,是涉及硬件,没有硬件什么都是空谈。R是负载,就是扬声器或者耳机的交流阻抗。

网友C:
手机上的喇叭,功率是mW级的标准32欧的负载,测试用179mV,这样的情况下,音量都非常大了,到了300mV鼓膜都震破了。
到了3.7V耳机就着火了,呵呵。

网友D:
耳机输出信号比较小的,32欧姆耳机一般在50mW以内

网友C:
32欧的耳机喇叭额定功率1mW,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欧的耳机喇叭额定功率1mW,呵呵。

请教上面3层:如果按你们说的情况,32欧姆耳机功率在1mv,那么不就是耳机线上传输的有效电压值在50mv左右,这么小的值,要用ADC检测是不是有点难了。。。。

网友C:
50mV用ADC检测的话,也可以啊,并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mV用ADC检测的话,也可以啊,并不难啊。

想请教一下:如果我要使用手机的音频口来传输一字节的数据,比如说:0x12;这个数据的采样周期比如说是1K,通过手机的耳机线发送出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比如说有10个采样点,哪是不是说在1MS里传出10个将0x12经过DAC转换成的模拟电压值,(估计这个值是在少于50MV,然后就在这个值上下有些损耗的波动呢)?

网友C:
其实,对于从耳机音频通道传输数字信号,每个厂家都有不同的方案,比如,苹果iphone,通过Mic线传输的信号只有几个mV,但确实也是传输数字信号,手机内部经过多级滤波器后送人ADC的。

网友C:
想告诉楼主的是,传输开关量和数字信号,我见过的几个厂商,三星苹果的,是通过MiC通道传输开关量的,而非SPK通道。

网友E:
人耳对于声音细节的分辨只有在强度适中时才最灵敏。人的听觉响应与强度成对数关系。一般的人只能察觉出3 分贝的音强变化,再细分则没有太多意义。我们常用音量来描述音强,以分贝(dB=20log)为单位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4%bf%a1%e5%8f%b7/

楼主:
其实,我的项目并不是需要采样音频信号,只是想通过手机的音频口传送一些数据到设备端,现在经过各位的指点,我终于了解到手机端的这个模拟量是一个并无固定频率,大小只有几个毫伏的电压分量,我的初步想法有两个:
1:是通过运放放大到一个可以直接ADC的电压,然后ADC转换为实际数据;但这点我想问问,手机的这个模拟量是需要双端放大的吗?
2:将手机的模拟电压直接加到电压比较器的+端,-端接一个固定的电平,然后观察比较器的输出,但输入+端这么小的模拟量输入,比较器能检测得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