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问个可笑的问题--板对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2-06):
板对板连接什么情况下用总线插槽+金手指,什么情况用例如DIN41612 欧式插座 呢?十分感谢

新手分值太少了,谢谢各位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很深的水潭,自已去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深的水潭,自已去啃

T叔的硬盘就像小叮当的神奇口袋,什么都能变出来

网友C:
DIN41612标准应用是用在Compact PCI、VME/VME64x系统总线的背板、插卡、转接卡上,常见3U和6U两种标准插卡。

网友A:
简体版的木油插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体版的木油插图哦

真是感动啊,尽然还有简体版,十分感谢

楼主:
原来一天以后才可以结贴啊,研究了半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