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载波频率的设置

楼主(2013-02-06):
各位好,如图所示,我要实现的是输入PWM波形,输出一个电压值,希望得到的电压跟PWM的占空比成线性关系,如何设置PWM的载波频率,使得占空比与电压输出线性度比较好?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10K我用过,200HZ我也用过,感觉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B:
主要受光耦性能(ton和toff)和最小占空比影响。

网友B:
用181也许只能用到几K,否则在低占空比时的线性差。最低频率取决于你后续的滤波电路。

网友C:
光耦开通延迟时间和关断延迟时间并不相等,而且关断延迟时间还与光耦饱和程度有很大关系,这是影响线性的第一个因素。应尽量使用高速光耦,使开通与关断延迟时间可以忽略。
PWM波形,高电平和低电平数值是否理想值,是影响线性的第二个因素。图中使用三极管9013,饱和压降并不是零,这将影响线性。另外,运放(未注明型号)使用单电源,该运放输出是否可以到零(电源负端),即是否轨到轨,对线性影响很大。

网友D:
个人觉得主要取决于光耦的参数问题   这是我的理解   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了100Hz和1KHz的效果差不多,都是在低占空比的时候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