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重映射后无法收发

楼主(2013-02-0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应该配置没问题,为什么不能收发,硬件调试发现接收标志位没有置位。

网友A:
光看LZ贴出的这段STM32F1代码,看不出问题。当然,USART应该要配置一下才行(估计LZ应该配置了)

网友B:
嗯,IO配置看起来没问题。就看其它代码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