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3-02-07):
代码如下,得到的结果本来应该是每隔一秒钟显示一次“M”的,但是当延时时间大于49ms 时,就只会显示一次。试过两种延时方法,结果都一样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VCInit(); //初始化一些变量
OSInit();

OSTaskCreate(myTask, /*s_M*/(void*)0, &myStk[TASK_STK_SIZE-1], 4);
OSStart(); //start never return

return 0;
}

void myTask(void *ppdata)
{
ppdata=ppdata;
OSTaskCreate(youTask,(void*)0, &youStk[TASK_STK_SIZE-1], 5);
while(1)
{
      printf("M");
  //OSTimeDly(100);
  OSTimeDlyHMSM(0,0,1,0);
}
}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

网友A:
你有仿真器吗?每个软件bug可能都有很多种原因,不一点一点查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是代码在长于49ms时关闭中断,那谁都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仿真器吗?每个软件bug可能都有很多种原因,不一点一点查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是代码在长于49ms时 ...

没有用过喔,能不能推荐哪个比较好的我用一下?

网友A:
jlink配上ads,rvd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配上ads,rvds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B:
youtask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