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寻5转3.3的高效ldo

楼主(2013-02-07):
有个电源5v50ma,要转成3.3v那个效率更高些

网友A:
LDO没有什么高不高效率的说法,跟封装、压差是正相关的,比如最常用的SOT23-5封装,封装功率基本都是0.4W,则5V转3.3V下,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就是0.4W=(5V-3V)*I,I=235mA

网友A:
LDO最关键的指标是PSRR,SOT23-5封装好多品牌都可以做到72dB以上,SOT23-3封装性能差一点,一般做40~50dB。
SGM2019、MIC5205、TPS700xx、RT9193等等,太多品牌了

网友B:
LDO如果要求非常高效率,就要用开关降压了,要增加一个电感,成本也要贵很多,但效率能达到90%以上

网友C:
需要多大电流的啊

网友D:
ti的片子很好用

网友E:
所有的LDO的效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F:
1、效率至上的话就用DC-DC;
2、有一种介于LDO和DC-DC之间的电荷泵电源,效率较高,但电流一般在100mA以内;
3、普通的LDO是没法解决你这5V-3.3V的效率问题的,因为压差摆在那里。LDO的优点是其压降小,因此对于低压差
的转换效率会比较高。

网友G:
我用的也是HT7533

网友H:
太多了,看负载电流。

网友I(2013-04-16):
  您好 我们有 请加QQ  1211071006

网友J:
要高效就用开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