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个值的正弦波表怎知计算出来的,谢谢!

楼主(2013-02-07):
64 个值的正弦波表怎知计算出来的,谢谢!
; 这是一个含有64 个值的正弦波表,覆盖了正弦函数的360 度。
; 使用Microsoft Excel 计算这些值并将它们粘贴到此程序中。
SineTable:
.hword 0,3212,6393,9512,12539,15446,18204,20787,23170,25329
.hword 27245,28898,30273,31356,32137,32609,32767,32609,32137,31356,30273,28898
.hword 27245,25329,23170,20787,18204,15446,12539,9512,6393,3212,0,-3212,-6393
.hword -9512,-12539,-15446,-18204,-20787,-23170,-25329,-27245,-28898,-30273
.hword -31356,-32137,-32609,-32767,-32609,-32137,-31356,-30273,-28898,-27245
.hword -25329,-23170,-20787,-18204,-15446,-12539,-9512,-6393,-3212

; 使用Microsoft Excel 计算,公式是什么,还有这个表能变通吗?谢谢!

网友A:
32767sin(A)    A=360*n/64;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767sin(A)    A=360*n/64;  就是这么简单。

顺带请问一下楼上的如果给出一对数据后,如何判断这堆数据是正选波的数据,里面如果有一两个数据不满足正弦波的花可否剔除这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带请问一下楼上的如果给出一对数据后,如何判断这堆数据是正选波的数据,里面如果有一两个数据不满足正 ...

你自己用Excel做个表进行比较就可以了。如果有数据不一样,就换上你认为正确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Excel做个表进行比较就可以了。如果有数据不一样,就换上你认为正确的就行了。
...

不是,我是希望有软件的计算公式,单纯的手工对比比较容易,因为我的数据是随时在变化/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是希望有软件的计算公式,单纯的手工对比比较容易,因为我的数据是随时在变化/谢谢
...

用Excel不是也很简单吗?一个sin函数,一个初始值,一个step,其它数据都是拉出来的,比较也可以一拉就出来。
数据随时变化,软件也很难做啊。

网友C:
高,  这么简单啊,  又学了一招了。  以前都是用VC输出到文件里,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