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V 转 5V DC DC 方案

楼主(2013-02-07):
那位兄弟能推荐一开关IC芯片,要求成本低,12V输入最大18V,输出5V,电流最大50mA,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最大50mA的负载电流,用个LDO吧,没必要用DC-DC,比如SGM2200,HT7150之类,SOT89-3封装,价格要比DC-DC价格低多了:

网友B:
HT7550完全满足你要求

楼主:
LDO效率不够

网友C:
采用降压型dc-dc为好点

网友D:
78L05输出接一个10uF电解电容可解决

网友E:
MCP16301    SOT-23 -6封装    MCP1804 SOT23-5

网友F:
用MC34063做一个buck转换器

网友G(2013-06-17):
功耗小、用LDO可行!…
5乘0.05…不到1W、求那门子效率吗?…

网友H(2014-01-17):
看用在什么场合吧  穿戴设备用LDO就太浪费能量了

网友A:
楼上了解过穿戴设备用的什么电源么?!
都是锂电,当然也基本都是用低压差静态功耗小的LDO!

网友I:
看回帖更给力

网友J:
大压差小电流降压真是比较纠结的问题,DC-DC在大电流效率才高,还是用LDO吧。

网友K:
才50mA,完全可以用LDO啊,即便效率低发热也不大的,用DC-DC麻烦,成本还高,纹波、干扰都要处理。不过注意:由于输入输出压差比较大,上电时容易产生过冲

网友:
TD1529A  内置MOS管   15976873024

网友L:
LDO成本低,噪音低,静态电流小,适用小压降, 小电流的情况。
如果压降太大,耗在LDO上能量太大,效率不高。

网友M:
体积要求小,LDO是个不错额选择

网友N:
看LZ对功耗的要求了,如果要省功耗,还是用DC-DC,去TI、linear和Maxim上看看,可以选择内置MOS管的,外围比较简单,占用面积小。

网友O:
78L15最便宜电路也非常简单

网友P:
ldo完全可以

网友Q(2014-05-29):
看回帖很学习

网友R:
楼主有选好的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