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不懂调呀,你说怎么办呢?

楼主(2013-02-07):
现在常有一句话,“在网上下载个类下来,直接调用就行啦”,说的很轻松,可怎么调啊,老大都说啦,现成的都有了,自己去找,调用就行了,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哪个类合适,载下来了不知道怎么调,你还去问老大“怎么调用啊?”这样的话当然不敢问,可就是不懂调,你说怎么办?

网友A:
看别人的例程,学着用,类比较复杂,不懂调用原理的话,可以看下书。

网友B:
把类加到你的工程里,建一个类对象,然后就可以用该类的函数了

网友C:
什么是类

网友D:
经验问题,当你用得多了,一般看一下的网上代码的说明文档,就大概知道这些代码适不适合用在项目中了
至于如何调用,一般文档中也会有说明的,即使没有,通过源代码也可以总结出来

网友E:
支持楼上了, 用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F:
定义类时考虑好对象的类型及功能,设计好接口,如果需要用到一些对象,可以作为参数在功能函数中完成相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