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的单片机能否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3-02-07):
还是说要买专用的下载工具?

网友A:
同问,如果串口不能下载程序的话。用什么下载方案最便宜?

网友B:
88f516系列,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看了手册,也有IAP功能,问下这个IAP功能是否经常说的在线ISP升级用的?

网友C:
对,其他的FLASH IC需要专用的工具jet51下载,仿真。

网友B:
IAP只是自己烧写自己吧了。如果要串口下载,出厂要固化程序的

楼主:
还有个就是,如果是的话,地址是怎么安排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IC的手册,有的IC 只有SSP,这个可以用做在线ISP用

网友D:
但是程序要你自己写,程序空间在任何一个sector都可以。

网友E:
有的IC有ISP功能,地址为0XFC00开始的1k空间

网友F:
88系列的都支持

楼主:
我看的是SH88F516

网友B:
88F516,直接串口就可以了。自己搭一个简易的232转UART即可

网友C:
SH88F516暂时没有iap功能,只有ssp。

网友D:
楼上说得对,看你怎么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多谢

网友:
这个功能很方便

网友G(2013-06-25):
中颖的SH88F系列都可以用串口下载,就像STC的串口下载一样,不过没有STC的好用,就是每下载一次,点击取消后再下载的话,就下载不成功,需要重新插拔,很繁琐。这个我给中颖也反映过了,希望他们改进,SH79F好像只有2款支持串口下载,其他都不支持串口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