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function(void);

楼主(2013-02-07):
返回可能是 char,int,或数组,把函数如下声明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
把函数申明为
   void* function(void);

这样可以不?

网友A:
为什么不定义多个函数,然后用函数指针来实现呢?

网友B:
你这种情况,不如用全局变量来存放返回参数……

楼主:
也是,我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把函数申明为
   void* function(void);

是返回 void*(指针) 的函数.